这种情况机械能运作么

楼主(2013-04-10):
如图  红方区是 上料的地方     红圆区是下料的地方
          灰色区是腐蚀的水      黑色是不锈钢    漏水的
要求  料在黑色的轨道里 转圈   红方进  红圆区出

网友A:
看是什么料,要是块状或固体比较大,那够呛能动。要是散碎料,还可以,不过拐角处应该改为圆角,最好水平管道之间是圆弧过渡。水泥灌浆的车应该和这差不多吧。但看你的物料了

网友(点评):
应该块状料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是块块的料.. 这种方案 做成本的话高不高  总长3米左右宽1.5料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料,要是块状或固体比较大,那够呛能动。要是散碎料,还可以,不过拐角处应该改为圆角,最好水平管 ...

散碎料   料在里面能转? 不晕不能带水走啊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工作情况,腐蚀的水是什么意思?
黑色不锈钢是不锈钢管吗?漏水?是指不锈钢管上有圆孔供漏水用的吗?

网友:
没太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工作情况,腐蚀的水是什么意思?
黑色不锈钢是不锈钢管吗?漏水?是指不锈钢管上有圆孔供漏水 ...

腐蚀的水就是水啊,,  (能防腐蚀就行)不锈钢 那上全圆的 只要料能在里里转动就行 水是要漏出来就OK  水不带出去 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