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pm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10):
plc和pmc有什么区别?

网友:
百度搬来的:

PMC是PLC的一个子集,某些厂商将专用于数控机床的PLC称为PMC。

PMC响应快,精度高,可靠性好,接口及维修方便。软件可在线修改。

楼主:
嗯  这下知道了  谢谢

网友:
没有听说过PMC,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