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有没有用无缝不锈钢管制作的?

楼主(2013-04-10):
请问各位网友液压管有没有用无缝不锈钢管制作完成的,无缝钢管为114.3*7.1,有没有这样的规格型号的不锈钢无缝钢管。

网友:
冷拔不锈钢无缝管有114*7的

网友:
我们这很多液压管就是用无缝不锈钢管做的

网友:
密封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我们这里的高压液压站使用的是无缝钢管。我们是做冷扎的

网友:
楼主去查下机械设计第一卷,那里有详细介绍,这种问题还是先查再问比较好。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有资料了再提问。

网友:
20无缝钢管

网友:
35的精拉管也可以

网友(2013-06-04):
有,高压管一般都是无缝不锈钢

网友:
液压扳手

网友:
这个太常用的

网友:
条件,价格允许,最好用不锈钢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的高压液压站使用的是无缝钢管。我们是做冷扎的

你们哪里啊?

网友:
我们用的,轧机高压中压都用,但不是114*7的,  108*4.5的我们稀油润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