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螺纹,螺距10 ,方牙。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3-04-10):
     设备;大连数车   广数980tdb
     工件;非标螺纹,螺距10 ,方牙。
      问题  :螺距出现误差  , 前二分之一误差大 ,牙型比后面宽30-50丝 , 后面正常。
      加工转数越高误差越大 ,300转误差小  ,500转误差30-50丝 ,700误差90丝。

     z轴丝杠    床面   检查过   ,没问题 。  主轴编码器更换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大家帮忙看一下。
      期待   谢谢

网友A:
车螺纹加减速的问题,已经开始车了刀的速度还没达到,刀再离远点,给它足够的加速区域!

网友B:
把X軸和Z軸的驱动刚行调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螺纹加减速的问题,已经开始车了刀的速度还没达到,刀再离远点,给它足够的加速区域!

   试过了   距工件5毫米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X軸和Z軸的驱动刚行调高试试。

   怎么调试   详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距工件5毫米     不行

5毫米还算大呀,你螺距比较大!一般好像是1.5倍螺距...700转螺距10刀子移动速度要达到7000你给5毫米加速,电机要多大功率,多大加速度才能满足螺距要求!我看了下我机床的参数,车螺纹最高速度分进给不能超过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毫米还算大呀,你螺距比较大!一般好像是1.5倍螺距...700转螺距10刀子移动速度要达到7000你给5毫米加速 ...

  你说的有道理     可以再试一下。不过同样情况以前没有出现此类毛病。

网友:
转速太高 每转10MM   安全距离5M  你的机床是什么伺服电机啊?

网友:
转数太高,螺纹循环起点距离工件太近,z轴加速不够。建议降低主轴速度,增加螺纹加速距离到20mm以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距工件5毫米     不行

5毫米一个螺距都不够,再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