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351报警

楼主(2013-04-10):
加工中心351报警  ; 开机出现  SPC报警信号:Z轴 交通

网友:
位置度误差大,重新开机回零,有可能是某个Z轴位置传感器接触不良

楼主:
开机就出现报警 动不了··编码器 和放大器也换过  最后检查时小继电器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