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配合为何另外一头配合不行呢

楼主(2013-04-10):
       这个社区不错,有很多热心的高手帮忙解答,先谢谢了
       加工T型螺纹配合,先加工外T,再加工内T。内T是通孔的,一开始加工内T,配合有点紧,后来修改下是头部比较松,尾部刚刚好。问题来了,把内T掉了个头,外T刚能旋进去一部分就卡了。做了几次多是这样,刀全部是机夹刀,加工45钢的,也有用百分表校正,还是这样
      不仅T螺纹,连普通螺纹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明明这头可以配合,调了个头就卡住了
       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

网友:
你看看螺纹的角度

网友:
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 1机床问题  2螺纹最后一扣沒避开螺纹减速的不正确螺距段

网友(点评):
这是高人 不过好像不是螺纹减速区 而是螺纹退尾

网友:
正解是牙型角度不对

网友:
车刀没安正,角度是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