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丝的实际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11):
我们都知道螺丝,对于想我来讲过经常用到的有M5 6 8 12 14这些。可是这些规格的螺丝究竟应该对应多深的螺纹才可以达到拉紧螺丝切不滑牙呢

网友A:
据说螺纹一般吃力只有8个牙,如果此说可靠的话,就可以列等式 螺纹深度H = 8 * 螺距P。
对于光孔螺栓连接,看螺母厚度,似乎并没有8个牙;盲孔连接,深度建议不短于螺纹公称直径,考虑 H = 1.0d, 1.5d, 2.0d。
看资料得知,高速硬盘里面的螺纹连接需要精确分析。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听说的是两牙半呢。

网友:
说实话,你这个问题很另类,也很驴唇不对马嘴。
1。首先,对于不同公称直径的螺栓或螺钉(螺丝是一种很口语的叫法),其所需的母螺纹深度主要跟据使用环境和拧入深度来确定的。比如说,你的M5螺钉的作用是在一个机架上固定一个板,而这个机架很厚(厚度大于你的螺钉长度),那么你的螺纹孔深度一般来说是你的螺钉公称长度 加 余留长度。这个系数从可以从手册中查到其推荐值。例如粗牙M5x0.8的余留长度是1.5。 同样,如果你的这个螺钉长度大于厚度,或者是使用螺栓的情况。那么母端螺纹长度至少应满足规定的拧入深度。这个数值也可以在手册中查到。例如M3的螺纹对于通孔的拧入深度为4。
2. 其次,这个滑牙的说法让我很困惑。一般来说,我知道的滑扣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是预紧力过大,导致螺纹时效,形成破坏滑扣。第二种是有效旋合距离过小导致的滑扣。一般来说,我们至少要保证两圈半的有效旋合距离。(其实,这个值计算成螺纹长度后是小于手册推荐的拧入深度的。因此,这里说的最小值只针对轻载或无载荷情况。实际使用中也请尽量不采用)
以上。

网友:
一般3个完整牙可以了。

网友:
不同型号螺栓对应不同的连接长度,不光是连接在一起,还有应力要求的

网友:
同样直径的螺丝还有粗牙和细牙之分。如果以牙数目为据,同样的牙数,粗牙的深度就比较大。

网友:
2#楼的说的不对,螺栓和螺母旋紧时候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前排3~5个牙,真正能将所有螺母螺栓接触的牙都起到锁紧作用的话 需要改变螺母的结构,比如在螺母上车一圈槽,或者做成梯形形状,这样在锁紧时会使所有牙都可以用上力,而不是只有下面的3~5个牙用力,个人认为市场上卖的厚螺母锁的更紧是不对的,厚螺母主要是作为结构件、连接件使用!

网友:
太专业了,权当路过!

网友:
我也是机械专业的  有点深奥  连旋向都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螺纹一般吃力只有8个牙,如果此说可靠的话,就可以列等式 螺纹深度H = 8 * 螺距P。
对于光孔螺栓连接, ...

曾经看到书本上,螺纹真正起作用的基本上为3至5个牙。老师也这么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