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哪位大哥帮我解释下这张图的零件!!!

楼主(2013-04-11):
我有几个地方看不懂啊,哪位看懂的大哥帮我解释下,万分感谢

网友:
额,你想问啥

网友:
零件的描述在图纸的说明文字里已经给出了。

网友:
不知道哪点不懂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

楼主:
我想问第一张图上的直径为10的两个孔是干什么用的,第二张图上的飞锤2是如何绕轴销转动的,压盘8为什么会被迫使压缩弹簧,定位杆5上的V型块是如何加紧的圆柱销4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你说的第一张图上的两个孔,不是很理解,如果指的是图上的标注,这个反映的是配合关系

网友(点评):
两个10是表达了两处配合。你注意看一下,一共是三个零件,两个配合面。一个轴基准的间隙配合,一个轴基准的过赢配合。

网友:
呵呵,专业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第一张图上的直径为10的两个孔是干什么用的,第二张图上的飞锤2是如何绕轴销转动的,压盘8为什么会被 ...

D10的孔是装销子的,销子中间部位装飞锤2;夹具转动时,飞锤2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绕销子做顺时针转动,向左压住压盘8(剖视图A-A)。定位杆那部分还没看明白。

网友A:
先要明白工件的两个端面需要装卡两次分别加工。
那么,如果两边余量不等或端面倾斜的话,虽然图纸说明里有“以孔及端面”定位,其实第一次装卡时,这个“端面”是虚的,工件要有一点轴向的调节余地。装卡方法应该是把工件套上弹性套后不压倒底,转动工件让工件臂靠紧定位杆上V形槽来定位。
第二次工件翻身装卡,就需要把工件套上弹性套后压倒底,“以孔及端面”定位。这样才能保证尺寸精度。
说明中说到“夹紧力较小”,就必须防止工件在切削力作用下转动。第一次装卡时,定位杆可以有这个作用。第二次装卡定位杆要取下,就由这个圆柱销来防转了。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
内涨y套,靠离心力自动锁紧,车端面。这个夹具设计夹紧较快,适合普车,但夹紧力小,现在用气夹内涨,夹具简单多了,力又大,所以这个不推荐使用。
定位杆5的V操不用夹紧,只是侧面定位外形,车第一面用,由于毛坯孔加工完了,端面还是毛坯,所以侧面搞个V,尽量让工件整体平,主要做个支撑,也是因为此夹具需要转起来夹紧,所以装的时候无夹紧力,光孔定位,端面毛坯容易倾斜,一旁搞个V块,使整体平一些。顺便旋转时挡住工件,不然会飞出来。后来车另一个面把定位杆拿掉,装销子,那就不用说了。
此夹具教育意义非常大,实际生产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明白工件的两个端面需要装卡两次分别加工。
那么,如果两边余量不等或端面倾斜的话,虽然图纸说明里有 ...

多谢大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涨y套,靠离心力自动锁紧,车端面。这个夹具设计夹紧较快,适合普车,但夹紧力小,现在用气夹内涨,夹具简 ...

多谢大师指教

楼主:
v型块只需要一个夹住一面就行了吗?v型块是活动的吗?销子是在车第二端面的时候才加上去的,车第一端面的时候,不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v型块只需要一个夹住一面就行了吗?v型块是活动的吗?销子是在车第二端面的时候才加上去的,车第一端面的时 ...

v块只夹住一端,根据此夹具看,他们在镗21孔时也用到了v型块定位这一端毛坯。所以v型块是不活动的他它的位置是固定,因为镗孔时的粗基准就是它。由于采用同一个夹具车端面,你可以想象车第一端面时产品比较厚,而内夹头为了保证车第二面时不出头,所以在车第一端时内夹头比较浅,需要这个v型块卡主产品,防止产品启动时甩出去,同时保证内孔垂直(此时还是毛坯端面)。
车第二面时,夹头够长了,一转动夹头自动把产品往里推,端面可以紧贴工装面,不需要在定位,只要一个肖子挡住产品随主轴旋转即可。
你这是学习还是生产?上次已经出过这个图,后来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块只夹住一端,根据此夹具看,他们在镗21孔时也用到了v型块定位这一端毛坯。所以v型块是不活动的他它的位 ...

已经在画夹具图了,其它再说吧,我觉得之后的设计说明书还会在麻烦到你,嘿嘿

网友(点评):
你应该改个称呼叫求知的小孩。

网友:
没看出来第二面要装销子吗,应该是两个回转的飞锤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在画夹具图了,其它再说吧,我觉得之后的设计说明书还会在麻烦到你,嘿嘿

大哥又要麻烦你了,我想问下,图片1,2中的所有零件有哪些(包括弹簧螺钉等小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又要麻烦你了,我想问下,图片1,2中的所有零件有哪些(包括弹簧螺钉等小部件)?

实在抱歉,这个我看不全,离心式的我只看过,没搞过。
再说我就一个卖机床,没搞过设计啊,你这图哪来的就问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明白工件的两个端面需要装卡两次分别加工。
那么,如果两边余量不等或端面倾斜的话,虽然图纸说明里有 ...

我想问下,图片1,2中的所有零件有哪些(包括弹簧螺钉等小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图片1,2中的所有零件有哪些(包括弹簧螺钉等小部件)?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夹具的图纸画出来,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
但是,肯花力气做这个事,说明你的认真。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有理由不支持。
这样吧,如果你能够按照你的理解,把这个夹具的零件图剥出来的话,我也花点时间用SW做出整个夹具的造型。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夹具的图纸画出来,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
但是,肯花力气做这个事,说明你的认 ...

夹具的造型我已经画出来了,现在要画那张cad整体零件表,我有的零件不知道叫什么,还有我想问下,这张零件表上各个零件的型号需要吗?

网友(点评):
标准件当然需要写出型号规格。自制零件需要有件号,没有什么型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夹具的造型我已经画出来了,现在要画那张cad整体零件表,我有的零件不知道叫什么,还有我想问下,这张零件 ...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