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分离器的用法?

楼主(2013-04-12):
如题,哪位高人用过,详细介绍一下。
一摞铁板用铁板分离器分离,最上层的铁板高度是变化的?
如果想要把这个最上面的铁板自动搬送到另一个位置,怎么实现。

网友:
在线检测

网友:
磁铁不行,高度变化的话真空吸盘貌似也不行

网友:
这个很简单呀,要么钢板能够上下移动。要么吸盘可以上下移动。本人做过一个套自动上料机构。就是吸盘上下移动。上面的钢板吸走后,下一次吸盘下降一定的高度,直到最后一块钢板搬走。然后检测到料筐里没有钢板,送进另一个料筐。还要检测吸盘是不是只吸到一块钢板。

网友A:
磁力分板机构也是本人参照小日本的结构仿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力分板机构也是本人参照小日本的结构仿制的

我没有用过,不知道铁板分离开后是水平的吗?
应该水平度不是很好吧?
最上面的分离后,下一个的位置也是变化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水平的,有一定的倾斜度,但是吸盘有一定的缓冲行程,可以消除板不水平。下一个板的位置肯定低一点,但是吸盘可以再下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