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的双刀塔数控机床,有高手指教编程吗?

楼主(2013-04-12):
(图片)

网友A: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刀架回转中心和主轴回转中心垂直的数控车,这个看着像国产的,不知道用起来怎样?
PS:这不会是轮毂专用车床吧?

网友:
第一次见  好先进的样子哦

网友:
什么系统,记得两个刀架分开代码控制,也没什么特别的,两个刀架的切削时间配合一下吧,高手详解!

网友:
这个有难度了,需要专门的编程软件吧。。。。?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两个工作台吧

网友:
FAUNC 0i TD用双路径编程,TC以前的版本没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刀架回转中心和主轴回转中心垂直的数控车,这个看着像国产的,不知道用起来怎样?
PS: ...

第一个是台湾产的,第二个是意大利产的!是做轮毂的专用机床!配双工作台的,效率很高!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见识了。接近专机了吧。这个跟一般的双刀架机床的编程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每个刀架独立编程,中间加入合适的M150等待指令防止两个刀塔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