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小位置减速电机的安装,有无更好办法

楼主(2013-04-12):
做一个辊道,电机要放在辊道内侧,图上所示位置,选用摆线针轮减速电机驱动,链轮传动,2.2kw,速比为43,机座号为5,由于位置太小,与机架干涉,支腿可以移动,高度不能增加了,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解决没有

网友:
在不影响减速机的安装可靠的情况下切除与机架干涉部分。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自己做个轴承座,直接采用钢板线切割加工。

网友:
增加一个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