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螺旋片模具的啊?

楼主(2013-04-12):
最近要做一个单片,无轴螺旋片,外直径为350mm,内径为40mm,导程为100mm,厚度为12mm的螺旋片(单片)的模具,有没有人做这样的设备,希望提供一点思路,或图,或有卖这个模具的,请给我发一个邮件,wuyinhu2006@163.com.希望双方合作一下。谢谢!

网友:
作图法得到一个螺距叶片的扇形材料图。
依扇形图下料,然后用简单方法拉开就可以得到螺旋叶片了。

网友(点评):
谢谢师傅给提供的方法。我回头尝试一下,真心感谢!

楼主:
最好是有人给提供一种模具的方法,直接用模具做出来,这样比较好。我上传一个类似的模具图。看有没有人对这个比较了解。

网友(点评):
用这个模具,同样也得先下扇形料。然后在这个模具上,除去烧红了用大锤,你还有什么的办法让12毫米钢板变形?

网友:
一个螺旋叶片,内外径的导程相同,螺旋角内大外小。计算或作图得到出内外径的弧长。以两个弧长(或1/2、1/4弧长均可)为等腰梯形的上下边长、叶片外内半径之差为高,画等腰梯形。用延长梯形腰线的交点为圆心,圆心到梯形上下边距离为半径作环形。按叶片内外径弧长去除环形多出部分就是一个螺距叶片的扇形材料图。
下料方法根据精度要求而定,像楼主首楼所要求的,用线切割下料不为过。

网友(点评):
德高望重的师傅,太感谢您了!我得好好地学习、学习!谢谢无私的指导。

网友(2013-05-21):
哇我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