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贴标机的机构示意图!

楼主(2013-04-12):
如题,本人正在做一个自动化贴片项目,需要配置一台类似于贴标机的送料机构,切望各位大侠能赐教,上个简图指导一下!拜谢!另外想知道电机是如何牵引整个机构的运行!
如有图纸 相送,小生将拜谢一万次,哈哈:)~

补充内容 (2013-4-12 16:15):
精度+/-0.1mm

网友A:
有一个光纤追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光纤追踪

这个我知道,光纤检测来料,给电机停止信号

网友B:
现在贴标机技术很成熟了啊,一般都是伺服拉料驱动(废料半缠绕在一拉料滚筒上,另一胶辊对压,伺服驱动拉料辊完成拉料动作),色标电眼追踪,你这个精度要求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贴标机技术很成熟了啊,一般都是伺服拉料驱动(废料半缠绕在一拉料滚筒上,另一胶辊对压,伺服驱动拉料 ...

送料机出料的精度+/-0.1以内就差不多了,用步进电机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贴标机技术很成熟了啊,一般都是伺服拉料驱动(废料半缠绕在一拉料滚筒上,另一胶辊对压,伺服驱动拉料 ...

能留个Q吗?厚着脸皮向你请教一些关于贴标机的问题,我的是1621196002

网友:
料带上有定位孔,定位孔之间的间距是一定的,电机只要控制旋转角度就能控制每次走料的距离。你的那个图画的有问题,收料其实就是把料带上的薄膜揭下来,然后卷成卷。用电机控制

网友(2014-02-21):
其实这种东西去展会看看就可以了。简单的很

网友(2017-02-02):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你的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