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司中孔孔径测量问题

楼主(2013-04-12):
华司为铁板冲切成形,板厚5.0mm, 图面标准的中孔孔径为35.5 (+0.05/-0), 其中中孔的冲切面与基准的垂直度偏差为0.05.
生产出来的产品用卡尺测得的数据介于35.51~35.54 (不考虑人为误差,视整个测量过程都没有瑕疵),我们认为数据在规格范围内。 但是客户投诉说有喇叭口(锥形)问题,有三次元测得的数据为上面口径为35.56 ~ 35.62,而下面口径为35.52 ~35.54,即上下口径相差最大在0.09mm 以内。
现在争论问题如下:

1. 此华司的中孔孔径是否应该以量最小值的下面口为准?(中间是要配合音圈的)
2. 从图面理解既然有0.05的垂直度来管控喇叭口(锥形)现象,考虑到对称,是否可以允许有0.1的上下差异? 客户说我们应该以孔径公差 +0.05/-0来管制内径,及上下端口孔径都要在这个规格内。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几十万货不收还要空运去欧洲啊。。。

网友A:
这货你砸了  行位误差   行为先啊  你一次冲到位就砸了  冲床好2次整啊

网友B:
真话是你们的客户简直就是欠操,冲床产品本来就是上大下小,扯什么蛋,给冲床的价,就是这样。
事实是严格来说你们的工艺有问题,5丝的公差中间大孔,建议冲小点,捅一下过关。严格来说,产品是废了。
我现在和老外做产品先做检具,货的检验全部以检具为准,检具实现双方认可。
以前也是量孔,百分表打n点,发现有一点大了,怎么办?扯皮,可以扯半天。

网友C:
中孔孔径35.5 (+0.05/-0), 与中孔的冲切面与基准的垂直度偏差为0.05这两个尺寸和位置要求应该是各自独立的,互不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话是你们的客户简直就是欠操,冲床产品本来就是上大下小,扯什么蛋,给冲床的价,就是这样。
事实是严格 ...

我们也是认为是客户挑刺,我们公司做全球前几大喇叭厂的产品超过10年了,从来没有其它客户投诉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尽量将中孔直径偏差和垂直度偏差控制到比较小的范围,以减少上大下小的差距。不过我们在咨询同行业前3位的工厂,他们的做法和我们一样,都是和我们一样用孔径千分尺来管制,量产的用通止规管制的。没有人用三次元打上下两个面来控制孔径。
尽管我们的产品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按客户图面检,我们认为就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点评):
那现在怎么办?真报废直接就把那客户检验的掐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你砸了  行位误差   行为先啊  你一次冲到位就砸了  冲床好2次整啊

这个产品确实是冲两次的,先冲成环状,粗冲中孔;第二次再精冲中孔和挤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孔孔径35.5 (+0.05/-0), 与中孔的冲切面与基准的垂直度偏差为0.05这两个尺寸和位置要求应该是各自独立的, ...

问题是客户不用孔径千分尺检,要用三次元打上下两个边沿,所以我们认为是客户将这两个混在一起了。

网友: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是否认可客户的测量结果?如果认可,那么尺寸超差无话可说,垂直度与此无关。如果不认可,你们自己出个测试结论出来,看谁更合理。这样或许还有余地。

网友:
个人觉得客户的第二点没有问题。
不晓得我说的对不对,不对的话请谅解!

网友:
明明是你们错了 ,有什么可讨论的。或者您可以到你们当地计量局让他们说说谁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确实是冲两次的,先冲成环状,粗冲中孔;第二次再精冲中孔和挤钉的。

第2次应是精正  主要是挤压  也就是把小端 挤压到大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次应是精正  主要是挤压  也就是把小端 挤压到大端

你第一次没给地2次l留精正余量  我几天没上了  抱歉

网友(2017-11-30):
引用 楼主:

内径千分尺只是能测量内径的大小符合了要求,那么图纸上标注的垂直度你们是怎么检测的?也是通过内径千分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