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与工时定额及工艺工程师

楼主(2013-04-12):
用普通机床加工,机加工艺路线的确定是工艺工程师的事,有的企业连工时定额都由工艺工程师确定。但现在都用数控机床了,如果编程是A,数控机床操作工是B,但工艺工程师又是C,而C又不懂数控编程,请这样的人来编制机加工艺路线和制定工时定额及工艺审查,这事可行吗?这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现在这种用软件进行数控编程的形势下,工时定额是做给谁的,是做给编程员呢还是做给机床操作工,如果是那种编程员兼机床操作工,两活一个人干了,那还好操作点,如果像那大企业,编程的是编程的,操作工是操作工,两个职位,光给机床操作工编工时,人家不服,这活干的慢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可以给编程员定工时吗?

网友:
你说的都是问题,但一个团结互通的团队就都不是问题。
问题都是在配合上。

网友:
错了  这是管理问题  是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一个人都可以干掉

网友(2016-05-10):
嗯,简单说说吧
工件的加工制造并不是只有一个数控加工序就可以完成的  比如说原材料成型、热处理、机加加工、表面工程等等..
工艺人员制定产品工艺流程后再由工时定额员(有一定的编程、操机经验) 模拟编程计算刀路、时间。加入装夹时间及系数 得到工件工时。
当然如果工件不复杂的话可以由操作者独立完成 (事实上很多小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6-07-04):
会有一个项目管理,负责沟通协调各部人员

网友(2023-06-02):
要从几个层面去定义这个概念会好一些:1.企业规模或者投入成本。2.加工产品类型、精度要求、复杂度要求、非标占比等。3.对提及的三种岗位的定义:工艺工程师是负责什么?车间操作者是负责什么?编程人员负责什么?意义作答,工艺工程师是需要从成本和企业高层战略目标出发,规划整体生产加工工艺布局,编程工程师主要执行工艺要求,按要求编程,当然操作者这边是可以与编程重叠的,如果有优秀的操机大工,本身会编程,你不需要编程,如果编程大工本身是干加工出身的,你可以用学徒去做操机,把程序和加工成本控制通过程序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