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的标注

楼主(2013-04-12):
形位公差决定了 零件的互换性,但是形位误差该怎么标注呢?从学习公差课以来对这个概念很模糊,是不是因为没有实践做过加工?一直想不明白,该怎么标注形位公差,查书,指看到一些概念,还有就是在标注时要选基准,那么基准的形位误差又怎么保证呢?希望论坛做机械的各位前辈高手能指导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总的原则是光洁度公差<形状公差(比如圆度啊,轮廓度啊,圆柱度。。。)<位置公差(比如平行度啊,垂直度啊,等等)<尺寸公差
           打个简单的比方,你尺寸是8级的公差,那么涉及到同一要素上的位置公差只能是7级或者更小,最多不超过8级别。。。那么,同一要素上的形状公差就要还小一个公差等级,最多更位置公差选择一个等级。。。。其实,这些不难理解。你想哈,你要想保证位置,你得首先保证它的形状,如果l连形状都保证不了,还保证位置那就。。。。嘻嘻。。。键槽对称度一般9级。普通轴颈圆柱度7级,主轴颈圆柱度5级。。。。这是经验啊

网友(点评):
那一般数值选择的话有没有推荐数值,就像基轴制或者基轴制有推荐的配合选择

网友(点评):
小女子长见识啦!

网友(点评):
方向弄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的原则是光洁度公差

学习刚毕业,经验这么丰富,我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刚毕业,经验这么丰富,我惭愧啊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公差等级得选这个,为什么数值是这个数。假如某种情况下,按照正常情况下选的公差做不出来,那么换低一级到底有何种影响,这是我想知道的,比如说齿轮侧隙,多一点少一点到底产生多大的差别,

网友:
基准是理想状况下的  假想理想和现世重叠时 视为0 碰0  当现实与理想有间隙时  为间隙配合   反之过渡

网友:
GB 1183-80规定:基准要素是用来确定被测要素方向或(和)位置的要素。理想基准要素简称基准。
GB/T 18751-1999: 基准是与被测要素有关且用来确定其几何位置关系的一个几何理想要素(如轴线,直线,平面等),可由零件上的一个或多个要素构成。
所以说,基准是没有形位误差的。

网友:
GB 1183-80规定:基准要素是用来确定被测要素方向或(和)位置的要素。理想基准要素简称基准。
GB/T 18751-1999: 基准是与被测要素有关且用来确定其几何位置关系的一个几何理想要素(如轴线,直线,平面等),可由零件上的一个或多个要素构成。
所以说,基准是没有形位误差的。而基准要素是零件上用来建立基准并实际起到基准作用的实际(组成)要素(如:一条边,一个表面或一个孔)。由于实际基准要素一定存在加工误差,因此应对其规定适当的几何公差。可以参考GB/T 1182-2008)。

网友:
GB 1183-80规定:基准要素是用来确定被测要素方向或(和)位置的要素。理想基准要素简称基准。
GB/T 18751-1999: 基准是与被测要素有关且用来确定其几何位置关系的一个几何理想要素(如轴线,直线,平面等),可由零件上的一个或多个要素构成。
所以说,基准是没有形位误差的。而基准要素是零件上用来建立基准并实际起到基准作用的实际(组成)要素(如:一条边,一个表面或一个孔)。由于实际基准要素一定存在加工误差,因此应对其规定适当的几何公差。可以参考GB/T 1182-2008)

网友:
形位公差的是一种符号语言,可以精确表达零件的功能要求。理想情况下,每个特征的尺寸、形状、方向以及位置的公差都是根据产品的功能需求和装配要求计算得来。要画一张高质量的图,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美国公司很重视形位公差,完整的基础形位公差课程培训需要5天,高级培训还要5天。没有三五年设计、加工和检测经验,很难说精通形位公差。

另,美国人发明形位公差,美国人很少用公差等级这样的标注方法。

网友:
形位公差、公差计算方面,美国比欧洲领先 10 年,欧洲比中国领先 n 年。

网友:
公差的知识真的不太好理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原则是光洁度公差

谢谢前辈指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原则是光洁度公差

还有个疑问,辛苦您解答下,假如说我给轴标的圆度是IT7,这个 很抽象啊,在图上标注的具体数值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点评):
查手册有固定的数值。CAD二次开发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GB 1183-80规定:基准要素是用来确定被测要素方向或(和)位置的要素。理想基准要素简称基准。
GB/T 18751 ...

谢谢前辈指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辛苦您解答下,假如说我给轴标的圆度是IT7,这个 很抽象啊,在图上标注的具体数值是怎么得来 ...

再次感谢,现在有头绪了,

网友(2013-06-13):
不错,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