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支架的设计,要装在整车上。

楼主(2013-04-12):
一直学的是信号处理,最近需要采集整车的一些数据,但是仪器比较多,安装也比较复杂,没有现成的安装支架供选择,所以只能想办法自己做一个。
问题:
1、因为是要固定在驾驶员腿部下方,且不能在车体上打孔,类似于下图最低下那个横杆,如何使其固定?预紧力装置可以实现否?

2、附近右上角的竖立支架如何保证不倾斜?

网友:
看这车内部自动挡的吧?给你一个建议;采用液位式,安装在脚油门踏板底上即可,还有一个在发动机拉线油门上随却怎样配备都可以。

网友:
车内饰多为塑料件,可以在塑料件上上木螺丝来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