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拉葫芦轴承内径38外径60厚度9,是什么型号的轴承?

楼主(2013-04-12):
手拉葫芦轴承内径38外径60厚度9,是什么型号的轴承?

网友A:
肯定不是38,应该40,轴磨损了。

网友(点评):
牧虎大侠那么肯定内径不是38?非标轴承也是存在的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38,应该40,轴磨损了。

当然非标可以是任意尺寸,但是,做非标要考虑划算不划算,值不值得做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不过轴从40磨损到38,概率相当低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当然非标可以是任意尺寸,但是,做非标要考虑划算不划算,值不值得做

不是相当低,而是极有可能,这种事我遇到的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相当低,而是极有可能,这种事我遇到的太多了。

哦!我很好奇,手拉葫芦的转速那么低,居然能磨损那么大。大侠可曾分析过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很好奇,手拉葫芦的转速那么低,居然能磨损那么大。大侠可曾分析过原因?

1是材料材质问题。2是润滑,转速低是因为负荷重,这些都是导致磨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