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的三齿直柄立铣刀的 转速 及进给速度 粗加工的切削用量

楼主(2013-04-12):
5的三齿直柄立铣刀的  转速 及进给速度  粗加工的切削用量,哪位同行帮忙介绍下呀

楼主:
直径为 5的铣刀

网友A:
你要加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加工什么

走 直线   从左走到右,800长   深度 4mm

网友:
45号钢转速在500到800之间,进给不超80.要看看你的刀螺旋角。螺旋角大的适合加工难加工材料。如不锈钢。两刃键槽刀和小螺旋角铣刀转速和进给都更小点

网友B:
刀具材料和加工材料都不知道,神仙都给不了你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材料和加工材料都不知道,神仙都给不了你参数。

刀具是分刚的  材料是碳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