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焊接机架如何保证水平不变形,急!

楼主(2013-04-12):
我们公司(非专业机械制造)最近自己做一台机器(第一次制作),制作方法是用方钢(60*60)用电焊焊接做成一个焊架,然后再在焊架上焊上基板(已磨平16mm),由于非专业人员焊接造成基板变形1mm以上(中间翘两边低,基板上需要装直线导轨及丝杆),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补救方法能不能让基板不变形。同想问下机架正确的制作方法是如何,听人说很多机械厂都采用先做好焊架,然后将基板(先磨平)铺上去焊好后,再连同焊架一起上大磨床直接磨平后效好水平后再安装其它部件。不知道此方法是否正确还有没有其它常见的制作方法,真心求教,希望各位大侠不吝指点一二。

网友A:
我想你能不能把磨好的基板用螺丝固定,尽量不要用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能不能把磨好的基板用螺丝固定,尽量不要用焊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复,螺丝固定基板的我也见到过。因为总体感觉焊接的喷完1漆漂亮美观点,所以采用焊接。基板有16mm厚,而且焊之前已经跟焊接的人说了焊以前先校下水平,再把基板盖上去,对称电焊几个焊点就行了,但是他没当回事,结果就造成了这悲剧。想问下如果基板与焊架焊接,焊接后需要整体上大磨床吗, 还是有其他常见的加工方法,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
退火,导轨面粗加工后,回火,然后再上磨床精加工

网友B:
焊接架时要加很多工装,说简单点就是在焊的时侯,增加很多斜拉杆固定方通架,防止对角线变形,有焊接平台的,还要固定方通在焊接平台上,减少变形。基留下够余量,先焊接,再加工。对精度有要求的话,焊接件要先进行完全去应力退火,再上铣床加工。做到这些,基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
因为楼主做的是大构件焊接件,不要只关心焊接后测得的尺寸是否满足精度要求,如果机器加工精度较高,正常工艺路线应该多加几道去应力退火。原因是构件焊接后存在大量焊接残余热应力,如果工艺路线中不加方法去除,日后机器会发发生严重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架时要加很多工装,说简单点就是在焊的时侯,增加很多斜拉杆固定方通架,防止对角线变形,有焊接平台的 ...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大侠意思是不是正常制作方法是先将方通焊接在平台上,在平台上留足够余量,将方通和焊接好的平台一起上机床上加工。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整个焊架整体上大磨床上磨平,机架总高800mm左右,变形在1-2mm左右。第一次弄这东西,还有很多不明白之处,大侠能不能加下我qq(386288337),有机会的想向大侠详细请教下 。我也在广东这边。

网友(点评):
焊好后先上龙门铣搞一下,再上磨床,或者不上磨床,直接再放一块平板用螺丝连接。

网友(点评):
没有必要连焊接平台一起放在龙门磨床上加工。只好焊好的方通架。也不一定要上龙门磨床。只要应力消除,数控龙门铣床也能达到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能不能把磨好的基板用螺丝固定,尽量不要用焊

谢谢大侠的指点,但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上龙门铣能铣平不?上大磨床的能不磨(高800mm变形1-2mm),

网友:
焊接变形无法避免(跟工艺关系较大吧)
可以翻看相关书籍
焊后去应力(回火或振动,露天放几个月时效你们等不了吧)
最后再加工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用氩弧焊,而且不满焊采取断焊的方式是不是会好点,焊时要对点对角焊不能连续焊这得取决于焊工针对实际工件,并要有一定经验。。。。。。这样也许会好点。

网友C:
焊后退火加工导轨面,丝杠安装面。带白就可以了,估计要求也不高。
为什么要磨整个面?

楼主(2013-05-16):
引用 网友C:
焊后退火加工导轨面,丝杠安装面。带白就可以了,估计要求也不高。
为什么要磨整个面?

因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额,我想问下“带白”是什么意思,能否讲解下。导轨安装面需要上磨床加工吗,还是直接在数控龙门铣床上铣平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不用磨,带白就是给导轨加工面都加工到,不是没啥子尺寸要求吗,加工最少就最节约撒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额,我想问下“带白”是什么意思,能否讲解下。导轨安装面需要上磨床加工吗,还是直 ...

有道理,但是普通龙门铣的加工能保证整个加工平面的精度吗?

网友D(2014-12-16):
刚看到这个帖子,想问下,楼主对于这个问题,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了?个人觉得对于机架  方管上焊接扁条, 螺纹连接放上面板,这样会好点,同问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到这个帖子,想问下,楼主对于这个问题,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了?个人觉得对于机架  方管上焊接扁条, 螺 ...

焊接后需要再加工,不然变形会很大的额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接后需要再加工,不然变形会很大的额

那你当时是怎么处理平板和焊接机架的连接的呢?  是焊接还是螺纹连接? 有用扁条作为上平板的底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当时是怎么处理平板和焊接机架的连接的呢?  是焊接还是螺纹连接? 有用扁条作为上平板的底座的

当时条件有限,把平板焊上去变形很大,后来自己慢慢校的,校了好几天。现在用了一年多了,也没什么问题,主要是丝杆工作时运动行程不长,如果行程长的话我估计早坏了,所以不建议这么操作。你可以用厚点的A3板焊在机架上,然后在你的A3底板上面焊扁条后再外发退火后加工,也可以在厚的A3底板上焊上扁条后,外发去应力处理后上机床加工导轨面以保证两安装平行后,再用大螺丝把底板锁在机架上,底板最好用厚点的,这样可以减少变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时条件有限,把平板焊上去变形很大,后来自己慢慢校的,校了好几天。现在用了一年多了,也没什么问题, ...

谢谢,但是你说“也可以在厚的A3底板上焊上扁条后,外发去应力处理后上机床加工导轨面以保证两安装平行后,再用大螺丝把底板锁在机架上” 在厚的A3板上焊扁条,再加工确实可以保证A3板的上下面的平行度的,但是焊接方管结构呢?,也应该需要机加工吧?
要不然A3板四个支撑焊接后,会有变形也就不在一个面上了,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但是你说“也可以在厚的A3底板上焊上扁条后,外发去应力处理后上机床加工导轨面以保证两安装平行后 ...

因为做焊架的时候需要用工装夹住在一个平的基准平台上焊的。你可以将大板加工好后,把需要打孔固定的方管先打好孔,然后把方管用螺丝锁再大板上,再反过来以大板为平面再来焊这个架子。这样的话变形很少的,如果不是要求很精密的可以这么做哦,不过板记得用厚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做焊架的时候需要用工装夹住在一个平的基准平台上焊的。你可以将大板加工好后,把需要打孔固定的方管 ...

谢谢,那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是不是需要先将扁条焊在支架上,然后上龙门铣吧? 这个应该是最常用的加工吗?

楼主:
应该是上龙门铣,如果是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就要上磨床或研磨之类的。如果你是焊的话记得要把所有该焊的都焊上去,再去外面整体退火后,再加工。不要等加工完后再焊这焊那额。机体水平是靠装脚杯之类的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