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转速(功率)、电机带轮直径及从动带轮的相互计算公式

楼主(2013-04-13):
求电机转速(功率)、电机带轮直径及从动带轮的相互计算公式,滚筒传动速度等等

网友:
网上资料很多的,朋友

网友:
这是做设计最基本的计算,看看手册。

网友A:
先确定最终输出的扭矩和转速,就可以算出输出功率P,根据传动比可以算出电机的转速范围V,根据功率P和转速V就可以选择电机啦。

网友:
我也需要,最好把手册也贡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最终输出的扭矩和转速,就可以算出输出功率P,根据传动比可以算出电机的转速范围V,根据功率P和转速V就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