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深度怎么标注

楼主(2013-04-13):
螺纹深度怎么标注??详细的符号标注方法,有连接也行,先谢谢了
百度了一下没找到详细的,望大侠赐教!!

网友:
标注在螺纹规格后边

网友A:
什么事都要先看手册,手册里有你要的一切。

网友:
一般需标注攻深和钻深。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标呢

网友:
画法有误 , 底部锥角少一条横线 ;举个例子: M8  深8,孔深12,这个是中心引出线这么标注;

网友(点评):
可以截个图看看么,那个孔深的符号像丁那个符号怎么画,那娘貌似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事都要先看手册,手册里有你要的一切。

什么手册啊?

网友(点评):
大一点就是机械设计手册,小一点就是机械制图手册。再小点就是制图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