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参数

楼主(2013-04-13):
数控车那个参数是调整软限位的 Z向如何重新设定超程范围

网友A:
法兰克的是1320参数,其它系统你要看看说明书了

网友B:
对呀,是什么系统的!

网友C:
根据机床坐标来设定软限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是什么系统的!

是fanuc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机床坐标来设定软限位数据......

好像得用到参数然后根据机床坐标来调整 现在不知道怎么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克的是1320参数,其它系统你要看看说明书了

1320号参数无法写入  参数之前丢失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1320号参数无法写入  参数之前丢失过

参数开关打开,然后把刀塔手摇到你要超程的位置(比如接近卡盘),然后把机械坐标抄到1032参数里(注意单位,有的是微米有的是毫米),四个方向的极限,依次类推...我一般都这么改!偶尔做到一些超一点行程产品会用到,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anuc的系统

查一下说明书,直接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