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问题

楼主(2013-04-13):
在卧式车床上采用一夹一顶方法车削细长轴时为啥多采用反刀法加工呢(从卡盘往尾座方向进给)

网友A:
因为你把卡尺放在了车头箱上了。

网友(点评):
好了,不要把卡尺放车头箱了。小杆子夹住那头没有顶住,尾座顶住了,往尾座加工给尾座一个压力,更稳了。到底能不能把卡尺放车头箱上啊?

网友:
坐等高手解释,

网友:
压杆容易失稳,拉杆无此问题。

网友(点评):
课本这样说的,没试过。。。

网友:
本坛做车床的不多

网友B:
一夹一顶车削细长轴是利用反刀车削,(顶尖应该是活顶尖吧)原因:车削过程导致细长轴热膨胀,容易弯曲,采用反刀车削轴向力转向活顶尖,活顶尖在向床尾方向移动,避免弯曲。

网友(点评):
你想多了。从三爪往顶针是因为细长轴太细,顶针相对粗,你从屁股车,顶针孔壁会薄的,单边径向切削力会导致加工不稳。另加冷却水时不会让冷却水朝你甩,另你把卡尺图纸放车头箱了,量起来方便。

网友(点评):
ttlegyq 大侠,不带这么忽悠人的。

网友:
做等高手解答

网友:
zzx20121010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同意6楼说法

网友:
zzx20121010说得对

网友C:
个人认为是因为反向走刀时,工件受的夹紧力是一个拉力和一个顶的力,部分的切削力被卡盘的拉力抵消了,如果用正向走刀就少了一个拉力,更容易变形

网友(点评):
兄弟宁波的,我也是哦。是老乡哦,买不买数控?要买可以呼我。 细长轴顶针孔小,所以要反车,先车的话不是更小,那顶的更少,别瞎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是因为反向走刀时,工件受的夹紧力是一个拉力和一个顶的力,部分的切削力被卡盘的拉力抵消了,如果 ...

你们的数控是哪的?

网友(点评):
北仑锦业自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夹一顶车削细长轴是利用反刀车削,(顶尖应该是活顶尖吧)原因:车削过程导致细长轴热膨胀,容易弯曲,采 ...

我错了,我查了下资料,细长轴是长度直径比大于20的棒棒,我理解为了细小的棒子。
反向进给主要是为了和三爪夹部分形成拉力,反之则是压力,拉力稳。
热变形会造成弯曲,一般用弹性顶针和冷却水解决。
另可以增加跟刀架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这还差不多,买车床不等于开车床,别误导新手。

网友:
没试过,可以一试

网友:
六楼正确,

网友(2014-03-11):
楼主去年毕业的?学到实际经验很多啊 ,我们就学不到啊,只有看了

网友:
六楼正解、、一般细长轴都走反刀

网友:
长知识了,轴过长吃刀是容易振动,反车会好点?

网友:
一根笔直的细铁丝,是拉断容易还是顶弯容易呢?答案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把卡尺放在了车头箱上了。

大侠倒是够执着的。个人认为,卡尺可以放,千分尺不能放

网友:
我车直径25车到20长700都是从尾座住卡盘方向车

网友:
不用跟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