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多线螺纹的生成问题

楼主(2013-04-13):
查了许多资料,没有发现pro/e多线螺纹生成的介绍。不知哪位老师对这有了解,恳请传授……谢谢

网友A:
首先你得知道 单头螺纹和多头螺纹的区别,及螺纹的形成原理
导程P和螺距p的关系为
P=z*p   z为头数。
以头数为2的阿基米德蜗杆为例 给你说下proe建模过程
1。用螺旋扫描命令 建立一个螺旋体部分  具体过程 需要建立 轴面上的齿形 这个你可以参考 建立单个导程螺纹的建模方法。
2.  将螺旋体部分沿着蜗杆的轴线阵列 ,阵列个数为2
这样就生成了蜗杆的螺旋体部分
注意:建立单个螺旋体时的导程为P=z*p   z为头数。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您,我学会了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知道 单头螺纹和多头螺纹的区别,及螺纹的形成原理
导程P和螺距p的关系为
P=z*p   z为头数。

谢谢您,我学会了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