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高手吗?用autoCAD画圆,画出来你就是高手。

楼主(2013-04-13):
这个图只有高手才能画出来,你行吗?不服来试试。
画出一个圆,已知3个条件
1与圆1外切
2与圆2内切
3圆要经过固定点
3个条件,确定一个圆,试试吧。
要求,autoCAD软件,版本不限。
稍后公布答案。

补充内容 (2013-5-15 23:34):
其实难点就在于可能会思维定势,认为切点必须是固定点,其实切点是可以在附近自动捕捉的。
第二个要点就是熟练的的选择切点(包括各种类型的点捕捉特征),按住ctrl+右键,选择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kanbudong

一个命令真的能搞定吗,不知道咋画的?

网友:
好像能整

网友:
这没难度呀,学过制图的应该都会
三点确定一个圆 。我用的是caxa,用三点的方法 画圆 先 按 空格键 选切点选项再拾取 小圆的切点  然后再选 那个 交点, 然后 再按空格键 选切点选项再拾取 大圆的切点  就ok了

网友(点评):
我也想说用caxa是完全没难度,但是CAD是好久没用了,界面都有点忘记了

网友:
这个不要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真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今天受教了

网友:
采用三点画圆,1、2两点选切点,3点选一固定点,OK!

网友:
不懂,看来这几年cad白用了

网友(2013-05-14):
唉~~还是用UG的好,3个约束就搞定了~

网友:
靠,之前把楼上看成lz了,难怪觉得条件没说清楚,看来爬窗进楼还是得仔细观察下位置。
不过,自己画了这几年,这个画法应该是会的啦,不过真的没哪张图用到这个手法。

网友:
马马虎虎,不过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