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小型台钻主轴和钻夹头的连接!

楼主(2013-04-13):
哪位大侠能给我说说钻夹头、钻头和主轴间的是如何连接的。最好有个部件图!
我只能看到外形图,如图中红线部分! 谢谢了!

网友A:
莫氏短锥连接 有画图的时间 还不如你自己去拆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氏短锥连接 有画图的时间 还不如你自己去拆一个看看

可是没有设备啊 !

网友(2014-06-20):
三个小夹抓在伸缩方向上有螺纹和黑色齿轮盘的零件在平面上啮合,所以黑色齿轮盘转动的时候能实现三个夹抓一同伸缩,也就很好的实现定心功能了,至于驱动黑色齿轮盘就要靠手动了,相信大家都试过,就是中心有小轴的小齿轮扳手。

你去百度图片打三角定心,就会出来车床卡盘的图,一看就知道了,原理是一样的。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22-08-12):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