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M50X8的内梯形螺纹,长度80,如何提高效率,又不打刀

楼主(2013-04-13):
本人最近接到两张图纸,为M50X8的内梯形螺纹,长度80,该怎么加工才能提高效率,又不打刀。用白钢刀还是钨钢刀好?用快速还是慢速?

网友A:
用白钢刀还是硬质合金的刀片 取决于你的零件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表面要求不高的话 还是建议用硬质合金的刀片 这样加工速度比白钢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钢刀还是硬质合金的刀片 取决于你的零件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表面要求不高的话 还是建议用硬质合金的刀片 ...

光洁度,同心度,跳动度,没有任何要求只要能拧上九行可以这么说。

网友:
量多不多,如果有大量我们可以合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洁度,同心度,跳动度,没有任何要求只要能拧上九行可以这么说。

那就用硬质合金的刀片  转速可以高一点

楼主:
谢谢指点。回来我试试。

网友(2013-10-13):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回来我试试。

LZ试过了吗?效果如何啊?希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