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工序老是出现废品,心里不是滋味,控制质量有何良策啊

楼主(2013-04-13):
现在我在一个工厂上班,我班上设备有21台,人员大有10来个。现在面临的是个别工序老是出现废品,我也不止一次的要求大家 注意质量问题。今天又出现来一批200件,看着这些活郁闷了一天,原因就是操作工粗心大意,把活给钻错头了,我当时是在干别的活。我虽然是脱产,但是活不少,设备保养,给操作工调设备,中间帮他们量活,设备坏了还要修,大毛病找维修,{我们厂的维修很那个!就是小毛病不想修,大毛病修不了的,我倒觉得像老板雇来当爹的},还要做现场6S那里不好要该,改不好还要扣钱。每天我都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老是出现问题,我干的都没有劲了。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们,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控制质量问题,至少不要再重复的错误,我看到废的活,心里真不是滋味,不管老板怎么样,这废了 就是浪费东西啊!~!~谢谢

网友:
根据你反应的问题 可以得出你们厂的管理是非常不到位  你应该相当于一个班张了吧  先这样 要想管理好一个班首先要树立你在这个班的威望,最起码要做到你说的话他们得听。再次,要针对加工出现的问题多总结,开现场会,找出问题的原因,找责任人。处罚相关责任人,树立典型,要当全班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抓典型。

网友:
要看是责任心还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靠你教。责任心靠制度。

网友: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你 而在于 你们厂的制度 体系  说到底 问题在你们的老板身上, 你若对工人要求过于苛刻 最终你会成为众矢之的,私企就这样,问题很多的,但是说白了都是利益问题惹得祸, 你若太较真 ,最坏的后果可能就是 你为厂子很卖力,但是却得罪了不少人,也不见得能解决质量问题,而老板又责怪你没本事。我觉得对于质量问题 最好还是让老板亲自带头 下决心 落到实处 才会有效果,但是很难根除。

网友(点评):
老板会这么说,我找你是干什么的?我给你工资就是你让我来管他们吗?你竟然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网友(点评):
那要看你能不能直接考核他们的工资,对质量问题进行考核试试吧

网友:
水平问题你可以教他,你应该了解每个人的水平,新人 不了解的要严密监视,有问题就马上指出来,不一定埋头做事,你埋头做事了,又出问题了,你说你与一名岗位员工有何区别。如果是态度问题,把问题亮出来,看老板如何处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有这几点:
1、员工无自检的习惯或压根不知道怎么检。解决方案 做好各工序的检具,要笨蛋也会用的那种,强调自检。
2、无工序首检和巡检。解决方案 亲自首检和巡检。
3、质量与钞票未挂钩。解决方案 个体挂钩,团队挂钩。
4、未自动化。解决方案 用自动化机床,不管是半自动的还是全自动的。

要换机床,换机床,还是换自动化机床。

网友:
我觉得这不仅和制度有关系还和工艺方法有关系。
第一,你们厂必须得有巡检。
第二,工艺不能留个工艺凸台来防错么

网友(点评):
十几个人的小作坊,配巡检不现实吧。主要还得靠自检互检吧

网友(2013-06-08):
,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快到端午节了,其它形势上的问题我们抛开不谈,问一下,你们到今天为止领到端午节的礼物了吗?几个粽子,一份心意,我想质量管理也要从人性化出发,制度、绩效、人文关怀,哈哈,端午节快乐~~杭州刘

网友:
嘿嘿阶级利益很难调整

网友:
最好找个检验的师傅,每天早上做的零件要首检,然后检验员要巡检。这样质量要比原来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