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视图和主视图如何快速区分?

楼主(2013-04-13):
怎么有些图纸是一个主视图和一个仰视图。第一次看这种图纸。习惯认为第一个视图是主视图。看了半了看不懂。后天别人提醒才看懂了。怎么会有这么画的??这种画法正确吗?

网友:
我们公司也这样,看不习惯

网友:
这还真是个事哈.....
我现在的厂图纸是主视图居中,有时候左视图在右侧,有时候右视图在右侧.....崩溃不!!

网友(点评):
图纸上应该有标注第几视角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主视图是放第一个,俯视图正对主视图下面,侧视图投影于主视图的右侧的。但不知道工作现场的绘图方式,可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吧,也可能是所选择的零件图的视图角度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主视图是放第一个,俯视图正对主视图下面,侧视图投影于主视图的右侧的。但不知道工作现场的绘 ...

视图的选择是根据产品各种各样的需要。比如它安装的摆放状态是那样摆放了。所以把摆放的状态当主视图。而这时又恰恰需要它的仰视图或者左视图。习惯上都认为第一个是主视图。其实那样画不知道的人是不能一眼就能看懂。需要一点时间的辨认比对,看不懂时就想是不是仰视图或者左视图。然后上下比对。左右比对。我觉得那样很浪费时间。是不是有必要在主视图的上方备注说明“主视图”。那样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图的选择是根据产品各种各样的需要。比如它安装的摆放状态是那样摆放了。所以把摆放的状态当主视图。而 ...

那只能说他们作图太不规范了,一般默认是上主、下俯、右侧的,特殊情况可以改放位置,但需要注明

网友:
没啊  你看下 图档是用第一视图  还是 第三视图画的,学校读书的时候,说中国是第一视图,关键现在外面很多都是用第三视图,看多就习惯了

网友:
看多就习惯了

网友:
不同国家的图纸视图方向是不一致的。

网友:
有些图纸的图框里标准了第1(3)视图,如果没有就只能看对应关系了,个人觉得主视图的特征表达要全面些

网友(2013-05-15):
一般主视图居中,仰视在上,俯视在下

网友:
图到都好看,就是自己不太会做,来学习充实下

网友:
默认的是上主、下俯、右侧的,可能有特殊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三角法和一角法啊,我国和德国等国家用的就是一角法,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一般大家看习惯这个了,日本等国家用的三角法,就是上述有些困惑的 ,一角法在于人——物体——显示屏,三角法在于人——显示屏——物体,自己多体会下就知道本质区别了

网友:
补充下,真心觉得三角法其实更科学,一开始也不太习惯,习惯了后觉得反倒看起来思路舒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