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剪板机右侧的阀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4-13):
5 n1 M/ g3 p# _$ |图片黑色圈出来的这个阀门具体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不知道~~看看楼下

网友(2013-06-10):
剪板机下行时.关闭此阀.剪板机上刀停止下行.就可以量上下刀的间隙.楼下怎么看?

网友(2014-05-15):
在无其他辅助设备的情况下,用它来调节刀口间隙(换过刀具后)。

网友:
看不出來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