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难题。。。求助

楼主(2013-04-13):
加工内齿 ,m=2.5 z=86, 变位系数 x=-0.21 量棒直径 4  ,M值=208.97
  当时当M值符合要求时,齿全高明显短。。也就是齿轮没有加工到齿根。。但是M值,我通过几种方法都算过,表明是正确的。。但是齿高就是短了。。。
    刚开始以为是刀的问题,就换了一把插齿刀,也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我现在很不理解。。。

   还想问个问题, 插齿某个齿断了,我想用刀具车掉,,继续使用,不知道能否使用??用PCBN刀片应该可以吧。。

网友:
什么是M值啊!我知道的齿轮大部分都是正变位,就是刀具相对于工件中心向外移动!它相对对于不变位齿轮加工就加工不到不变位齿轮齿根处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插齿刀参数与被加工齿轮的参数相差过大,要订制专用刀具加工,把要做的内齿轮参数传到刀具生产厂家,让刀具厂量身订做刀具。至于插内齿的插齿刀坏了一个齿(整个一个刀齿完全缺到头的),那是不能用的,只能是报废了,如果是加工外的插齿刀,坏了一个齿的,当加工的齿轮齿数少于刀子齿数10齿以上的,并且所加工的齿轮允许一刀做完的,可以让机床加工齿轮时让开那个坏齿,依次是加工第一个齿轮让工作台正转,加工下一个齿轮是让工作台反转,此时刀具的旋转方向也跟着改变方向。(注插齿机的左右旋向手柄或正反转开关来实现,对于数控插齿机操作起来就有点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插齿刀参数与被加工齿轮的参数相差过大,要订制专用刀具加工,把要做的内齿轮参数传到刀具生产厂家 ...

谢谢你的回复。。
车间是数控机床,估计不好控制工作台,左右旋转。

  插齿刀的m和压力角  和被加工齿轮相同,不就能加工吗??
  需要定做非标刀吗? 而且这种参数的插齿刀也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车间是数控机床,估计不好控制工作台,左右旋转。

插内齿的插齿刀齿数与变位系数是有严格要求的,必须保证被加工出的齿轮不能发生根切或顶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内齿的插齿刀齿数与变位系数是有严格要求的,必须保证被加工出的齿轮不能发生根切或顶切。

需要检测插齿刀的哪些参数,来确定这把刀能否加工 该齿轮???

         齿轮检测 常检测那些参数:我厂常检测公法线。。。。
、     但是 公法线符合图纸,并不一定齿形合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检测插齿刀的哪些参数,来确定这把刀能否加工 该齿轮???

         齿轮检测 常检测那些参数:我 ...

参照《刀具设计手册》或《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机械传动齿轮》中的内齿轮哈合传动那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