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夹具问题

楼主(2013-04-13):
车床夹具(跟随主轴一起转动),其平衡盘一般是实现其动平衡呢?还是静平衡呢?

网友A:
我这做小件比较多,都是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做小件比较多,都是静平衡。

谢谢!

网友(2014-03-11):
搜了下平衡盘是压缩机里的,夹具里也有叫平衡盘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