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锈钢201T31X5用什么刀具最好

楼主(2013-04-13):
由于以前未加工过,就用丫G8刀片车,就总打刀?

网友A:
量小的话 还是选yg8  在磨刀上下点功夫吧     切屑速度不宜过快  使用浓度高点的乳化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小的话 还是选yg8  在磨刀上下点功夫吧     切屑速度不宜过快  使用浓度高点的乳化切削液

有专用刀具加工吗?

网友:
用机加工刀片 三菱  京瓷  的都行

网友:
我们厂一直用  华隆  表业车刀,十六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