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泵同时工作时系统压力就下降了,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14):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一台液压泵站(附图纸),其中泵站内有两台大泵,是派克的型号为PV180R1K1(外接远程控制阀),每台泵在单独工作时的压力都正常,但是在两台泵同时工作时系统压力就下降了,请问产生此现象的因素都有哪些啊,还有就是怎么样进行维护保养,谢谢!

网友:
不能两台一起开啊

网友:
两个泵放一个邮箱了?还并排的?

网友:
打酱油的,看不懂,但学习了。

网友: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由外负载决定的。

网友:
图片太小,能看出是油研的,两台负载敏感变量泵。

网友:
找不到啊,是两台柱塞泵(28.1)和(28.2)吗?由压力表(21.3)和(21.4)指示吗?
图示管路看不出问题啊。
请楼主详细介绍。

网友:
看不懂,泵在哪里?

网友:
很奇怪的设计,电机功率太小,大流量时能带动吗?
检查一下两台泵同时开时,电液换向阀是否得电位置不对,一台泵在卸荷;油箱液位够不够;开一台和开两台时外界阀得失电和油缸速度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