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夹具

楼主(2013-04-14):
多轴箱下来后将带锥度的圆盘压入,工件被压紧定位

网友:
什么意思 ?

网友:
没有搞懂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薄壁件胀套,错?

网友:
我也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小立柱内孔径有锥度?上面有个盖,用螺纹紧固后,中间的工件就紧固、定位?还请解惑

网友:
什么当东东?

楼主:
我还以为说清楚了 待会儿弄个图简单说明一下

楼主:
用于加工制动底板

楼主:
多轴箱进给时,下压锥体,使涨紧套膨胀,撑紧工件,与角向定位块配合,实现完全定位
% z! c& }4 u/ F3 Z9 Z多轴箱回程时锥体靠弹簧复位后,工件被放松

楼主:
此为加工工件

楼主:
中间大孔为定位孔

网友:
夹具似乎还能再简单些

网友:
是不是一个锥度夹套,后部螺丝带动锥轴,及弹性夹,夹紧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