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加硬轴的工艺

楼主(2013-04-14):
电机上要装一个延长轴,延长轴需要达到以下三种条件:
表面加硬,因为要防止被轴封啃掉
防锈,因为使用环境有水
表面粗糙度高,因为要与轴封配合达到密封作用

普通的不锈钢表面不能加硬(热处理后变形且成分变化不能防锈)只能达到两个条件,请教有没有什么工艺可以实现?

网友:
渡硌有道理,不过还是选用合金钢热处理后强度比较好

网友(2013-07-29):
采用激光熔覆,可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使用特殊性能钢,假如某些合金元素,使钢具有特殊性能,如防锈、耐热、耐磨、耐酸等。建议楼主使用铬镍钛不锈钢。

网友:
我们可以用高硬度的不锈钢材料,和轴表面冶金结合在一起,使之表面耐磨不生锈
至于喷涂阿,镀硬洛阿,这些还会掉,显然不是好的选择.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表面做的处理还是会掉的。。

网友:
用马氏体不锈钢或者镍基不锈钢。

网友:
直接采购轴承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