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类似于圆角的特征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3-04-14):
这个图上的一些边上,类似于圆角的特征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在左边上,那个应该是叫什么特征?还有这个零件的厚度选0.5可以么?

网友A:
你这个角度根本看不清楚是个什么玩意,你还应该再传一张图片,所以目前只能猜,猜是一种褶边工艺,在SW这叫褶边,在pro/e也差不多是个名字,你也可以使用边线法兰,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pro/e的边线法兰折弯角能达到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角度根本看不清楚是个什么玩意,你还应该再传一张图片,所以目前只能猜,猜是一种褶边工艺,在SW这叫 ...

没办法,老师就给我了这么个东西,就是这么一张图片,我在照着图片画实体。谢谢了!知道大概是什么就好。

网友:
真心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