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 切削速度 对断屑的影响,请教大家

楼主(2013-04-14):
一支 高速钢钻头, 另一支是 合金的。但是,这支合金钻头的几何参数完全 按照高速钢钻头的标准制造,无涂层,无钝化,{实际上正常情况下 2种材质的钻头在几何参数上是有点区别的,如 顶角 芯厚 什么的}, 2种 刀具都按照   高速钢钻头   的合理切削速度使用, 那么 切削的形成,大小,形式 等等 是一样的吗?? 个人感觉  切削速度对 切屑的大小影响比较大,  逐渐加快切削速度,那么切屑 会不会变小?? 或是有这个趋势?
就是好奇,希望大家 都来说说

网友:
进给影响铁屑形状和厚度而不是切削速度。

网友:
切削速度影响切削时的温度,进而影响铁屑的颜色;进给的大小才决定铁屑的厚度、卷曲的程度以及铁屑的长短。

网友:
合金和高速钢不一样,和高速钢一样的角度,立马就崩刃,还谈什么加工。

网友:
这个你得自己实验下才知道,别全信别人的,另外,同样的速度下,合金的使用寿命是高速钢的4倍以上,但你得会用,不会的立刻断掉

网友(点评):
楼主的条件是 角度完全按照高速钢钻头制造,可能第一件就断了。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株洲钻石的钨钢钻头,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速度,使用寿命是普通钻头的4倍,钻头我自己磨

网友(点评):
参数完全一样,就不存在不会用的问题,是磨的问题。 手工磨的100支会是都一样的吗? 才是高速钢钻头的4倍?少了点吧?

网友A:
除了以上各位说的
切削热也会对切屑产生有影响的,越热越软
一般来讲C形切屑是最好的状态,那是靠钻头横刃角度控制切屑卷曲方向,然后挤下来的。
总的来讲速度和进给都很重要

网友:
楼主的条件是 合金钻头角度完全按照高速钢钻头制造,可能第一件就断了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株洲钻石的钨钢钻头,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速度,使用寿命是普通钻头的4倍,钻头我自己磨,很多不会用的人都对我说这合金钻头不能用的,一用就断,包括一几十年的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以上各位说的
切削热也会对切屑产生有影响的,越热越软
一般来讲C形切屑是最好的状态,那是靠钻头横刃 ...

怎么进一步理解呢
‘‘那是靠钻头横刃角度控制切屑卷曲方向,然后挤下来’’?
有钻头各个角度 对短屑的 影响的资料吗?
这个结论是哪里来的?   请赐教!

期待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