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加工内孔,如何简单又保证精度?

楼主(2013-04-14):
本人有个磨内孔的产品,外圆尺寸为26 mm,高度为20mm ,孔径为12mm 。孔径需要电镀, 电镀后的尺寸要保证在8um内 。

哪位大侠师傅指点,该用什么方法加工简单,而且能保证精度。

网友A:
铰孔不就行了

网友B:
什么材料,电镀什么?

网友C:
量大吗?大的话,用数控内圆磨或用珩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孔不就行了

绞孔能保证8um公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吗?大的话,用数控内圆磨或用珩磨

量大的 外圆上还有6个齿牙数控内圆磨怎么定位啊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请指教

网友(点评):
图纸发我帮你看一下,再帮你考虑怎么加工方便,kent0316@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电镀什么?

是45钢  要镀锌   镀锌后还要保证在8um内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5钢  要镀锌   镀锌后还要保证在8um内的精度

哦,那就是内孔不用镀锌了,镀的时候把内孔封了就可以。
几个方案,
12孔车完留几丝余量过铰刀。
打个洞,然后拉床。
车个洞,留点余量,过钢球。
车个洞,留点余量,研磨棒
..........

网友:
珩磨的效率应该是最高的!

网友:
量大用珩磨,检查孔大小用浮标式气动量,仪检验精度1u.     用拉刀应该也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