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技巧:车床调整之中托板燕尾导轨与床身主导轨垂直度调整

楼主(2013-04-14):
这个说难真的很难,因为传统机床使用的是铸件大滑台,由于装夹工装的简陋,下面的主导轨滑动付与上面的中托板燕尾导轨垂直度控制的不好,这不是中 国车床的问题,国外大多数车床也是如此。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轴盘类对接断面都是旋炫纹,二不是车床车出来的类似同心圆纹路。作为一个职业钳工,以前我是不太注意这个旋炫纹。

大家可以再去观察一下的,机床主轴,还有各种分度头的卡盘连接端面,包括很多铣刀柄的端面如果要求平面贴合度较高时都会带有旋炫纹。当然以后这种旋炫纹会减少的。本人是造船的,国外很多船用主轴系的端面要求极高,才能方便主轴对中有测量基面,而且主轴是通孔传递液压边距推杆及作为回油管的,所以对接的轴法兰平面度要求也是异常的高。我们见到的国外主轴法兰端面很多还是有炫纹的,但是也有一些平面车制的纹路,说明国外厂家的大型车床能车出端面与主轴想垂直精度很高的面,所以现代数控机床可以通过插补调整平面度,车床的端面可以避免明显的外高内凹的锅型或者反向的锅盖形,当然现代机床的中托板与主导轨的垂直度要求也要高的多。

我先调整好床头箱了,并且使用环氧加一片1.0毫米紫铜片垫在床头箱V型面下面,我打过不下10次表,使用莫氏5号检验棒插进主轴孔然后在远端290毫米处莫氏检验棒跳动0.007-0.012毫米,近端检验棒跳动值0.001以内。同时把主导轨290毫米内的直线度也检查了一下。

       可大家现在使用的机床都是较低精度出厂的,中托板燕尾导轨与主导轨垂直度不是很高,很多机床出厂要求也不高,好像只要100毫米距离偏0.04即合格,当然很多机床即使按此要求也很难达到合格就出厂了。如何修复这种垂直度偏差呢?我有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也不要拆中托板活动滑台,什么小拖板刀架都不拆全部保留,卡盘也不拆。我使用的方法首先斜塞铁一定要塞的够紧,导轨与滑台面没有贴紧那就会产生很多虚像,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塞紧铁条,然后是通过主轴端上夹持一个大直径工件,然后车一刀端面,再用一把刀口直尺架上去,就能直观的得到垂直度误差指示了。以此指示就可以用一把燕尾刮刀刮燕尾导轨。燕尾刮刀很好制造,就是白钢锯片磨一个角度形状,底面不要留有刃口,因为中托板燕尾导轨底面与垂直度并无直接关联,几乎是不需要改变其平面。只要磨出斜面刃口,然后用这把刮刀去修正燕尾导轨的指向。请看实图,我就是用一片高速钢锯片磨的燕尾刮刀,注意刀的形状一定要保持好。 虽然速度奇慢,但是不需要分解再组装中托板的了。而且较慢的调整进度不容易错过临界点,所以这个精确调整是慢些反而省时省力。因为一直在接近正确目标,不会失之交臂。

有网友提示应该配把大理石直角方尺,这个方法当然是职业选手的做法,那是人家买好吃饭家什大理石直角方尺。这个东西我其实要借估计也可以借到,因为离我门口10米外就是河北泊头人,他们就卖铸铁平台与大理石平台的,但是我不想用这种劳民伤财的方法,因为即使我有条件做到了可广大DIY网友还是没这个条件,这种一人独食的做法不适合论坛的分享精神,还有我也担心人家可能不肯借,如果真的肯借我怕不小心弄坏了就得买下来,这玩意不便宜的。本来我想把中拖板滑台卸下来校准燕尾斜面与主导轨的垂直度,但是我卸下来过一次半,最后想想太繁琐了,怪不得很多车工没闲工夫拆卸中拖板来修理燕尾导轨,而钳工倒是这么修得,但是他几乎试车一下就通过了,这样的修理程度很难把垂直度校准到一个新的水准上。

网友:
好办法。十几年前用的一台C630车大端面凹十几丝,找机修也是束手无策。

网友:
楼主辛苦了!的确在长期工作中可以感受到所操作的机床在出厂之前就是不合格的!

网友:
提醒一下:楼主的图片(下图)是比划的意思,不能刮有斜塞铁的这边哦

网友(点评):
可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刮这边,这个不是我能选择的,是燕尾导轨指向需要,不挂就没法调整指向,刮另一侧就适得其反,永远也不会接近需求。

网友(点评):
呵呵,有这回事

网友:
只能刮左半  右边也的刮

网友:
垂直度不好,要先用大理石方箱检查差多少,再修刮大拖板固定燕尾面,塞铁面只要稍修就可,修刮大拖板左燕尾服,用标准大理石方箱校正,先拖板与方箱一面校正平行,压好方箱,后移动中拖板,百分表座在中拖板上,表针指在大理石方箱的另一边,经多修刮,保证误差在0.02/200内,表针右旋,使加工工件内凹.刮点在8-10点/25x25.

网友:
机床弄的这么高精度得有这么高要求的零件才成。而且精度很快就会磨损掉。吃力不讨好啊。

网友:
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