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精车内孔突然大了 0.1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14):
用刀补补了0.1  数还稳定了、

网友:
我改的数控仪表车,同个程序车两个工件出来的尺寸差了20c,痛苦啊!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点评):
bie改了买我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很难说,很多情况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你的什么样的多少钱一台?

网友(点评):
仪表数控0625步进25000,伺服31000,给你配广数的。质量一般,精度尚可,经济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很难说,很多情况会造成这种现象。

7.5w  刚买一个月                            说说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7.5w  刚买一个月                            说说都是什么原因?

7.5w那是伺服的了,那去掉失步原因。
偶尔一次大0.1,刀补后正常,一般要找控制器和驱动的问题,机械问题可能性非常小。
现在数控系统可靠性是非常高的,基本不会有干扰的问题,如果以后不出现,只能说是偶尔的数据传输失误了。

如果以后隔段时间出现,那要换控制器,对调驱动器再进行比较,偶尔的精度误差非常难找原因,只有换,一个一个换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