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

楼主(2013-04-14):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克服CAD制图出现漏标尺寸 错标尺寸 等一些低级错误

网友:
想象一下这个零件的加工过程,尽量避免吧

网友:
仔细检查,看你画的图,自己能加工出来不?

网友A:
楼主,漏尺寸这种事其实即使在大的设计院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想要完全避免就好比你要求一个8岁的淘气孩子上课一动不动一样。
尽可能减少这种错误的办法只有重复进行审图校核工作。且这个过程如果不能由非制图人完成,那么请一定遵守从成图到审图间隔12小时的规则,尽量使用纸质图纸重复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审图工作。

网友:
非常难以避免 ,只能尽量做到最少

网友:
仔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心灵责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漏尺寸这种事其实即使在大的设计院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想要完全避免就好比你要求一个8岁的淘气孩子上 ...

支持 你说的非常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