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攻牙为什么要加不锈钢牙套

楼主(2013-04-14):
铝板攻牙为什么要加不锈钢牙套,是米防止腐蚀的作用

网友:
铝合金是易变形材料为了避免滑丝、错牙等现象。

网友:
一定要加不锈钢牙套吗?

网友:
我们公司的零件绝大部分是铝件,但是加牙套的很少,主要是看零件的受力程度和是否会经常调整螺栓。

网友:
加钢丝螺纹套可以提高螺牙的有效接触,避免仅少数螺牙受力,特别在有振动情况下,由于铝比较软,加钢丝螺套比较好

网友A:
铝材的硬度较低,也就是俗称的“软”。因此在使用铝材的螺纹时,如果螺纹载荷较大,容易形成材料屈服,也就是所谓的粘扣。因此,在应对大载荷条件时,需要在铝材上镶嵌其他高硬度材料来加工螺纹保证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材的硬度较低,也就是俗称的“软”。因此在使用铝材的螺纹时,如果螺纹载荷较大,容易形成材料屈服,也就 ...

正解!

网友:
通俗来说,铝比较软,加个牙套会可靠一些,防止滑丝、错牙的现象出现

网友:
铝材质的特性,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
如果铝板太薄的话,牙数过少,上螺钉容易滑牙那就要考虑牙套了

网友(2017-05-16):
什么样的牙套适合铝材用

网友:
我們也是鋁板攻牙加不鏽鋼牙套,為了保證強度。

网友(2024-01-27):
7075铝材不用加牙套

网友:
可以拉铆螺母来做螺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