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顶刀量怎么调

楼主(2013-04-14):
立加顶刀量怎么调?打刀 缸是气转液压的,外行求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
顶刀量:一般30-50丝,如果是同动换刀那种20-30丝,,,调节项刀量的两种方法:1.把打刀量加大,2.请主轴厂家调

网友:
啊,,顶刀杆前面有个调整螺丝,调整螺丝到自己需要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如三楼所述调整就行了。
不过得注意:有些主轴是没有这个调整螺钉的,这种主轴只有加大打刀量。

网友:
那个螺丝貌似是左旋的

网友:
我觉得有以下可行的方法:
1、可以调整松刀的行程的,将松刀油缸的行程开关位置调整一下。
2、主轴内拉刀爪如果可以拆卸下来,可以将拉刀爪后面的调整垫加厚。
3、自制一个拉钉,轴向尺寸加大些。
注:如果带有刀库机床,顶刀量不能太大,楼上说的0.20-0.30mm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