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最大直径180追小直径100调质处理的台阶轴,求助

楼主(2013-04-14):
车削最大直径180追小直径100调质处理的台阶轴。长度在1200左右。外圆尺寸要求2丝以内。同轴度3丝以内。6台阶。如何装?如双顶装夹如何研磨顶尖孔?求教。

网友:
这活得上外圆磨床效率才高吧

网友:
1200,外圆2丝,这产品一般只能两顶针上磨床。顶针孔角度打准。

网友:
具体图纸我没有见到,有没有键槽?需不需要热处理?我把工艺流程给你定一下粗车——(热处理)——精车——粗磨——铣键——修中心孔(必须要修)——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