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带动两根平行轴,A轴和B轴不同时转动,用什么方式简单安全?

楼主(2013-04-14):
为了节省电机, 计划用一个电机带动两根平行的动力轴,A轴和B轴不同时转动,请教下用什么方式简单  成本低,性能可靠。

网友:
哦,手动换皮带。

网友:
中尉,你的表述太模糊了。什么叫不同时转动?不同时启动?还是A,B二选一转动?还是别的什么。
作为一个合格的机械设计工作者,清晰的表达是必要的。

网友:
两轴同时转动,可以用同步带,我用过,
不同时转动?不明白是个什么动作

网友:
离合器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两者只有其一转动的话,正解

网友:
应该就是间歇机构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新手不懂,学习下

网友:
一前一后启动,前面那个不停地工况下后面再启动然后同时同速度转一个电机????这种结构还真是没见过要做也不难,中间有个时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