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尘布的生产流程求助!

楼主(2013-04-15):
请问大虾们,这块手机擦拭布的生产流程; 十万火急!! 请赐教.....

网友A:
你可以试问下 做无纺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问下 做无纺设备的。

无尘跟无纺是不一样的:无纺布,又称不织布,是新一代环保材料,具有拒水、透气、柔韧、不助燃、无毒无刺激性、色彩丰富等特点。无纺布若置于室外经自然分解,其最长寿命只有90天,置于室内在5年内分解,燃烧时无毒、无味、且无任何遗留物质,从而不污染环境,宜于洗涤。它直接利用高聚物切片、短纤维或长丝通过各种纤网成形方法和固结技术形成的具有柔软、透气和平面结构的新型纤维制品。它具有塑料制品所不具有的环保性能,其被自然降解的时间远远低于塑料袋,因此,采用无纺布做成的无纺布袋也被公认为最经济实惠的环保购物袋。   无尘布由100%聚酯纤维双编织而成,表面柔软,易于擦拭敏感表面,摩擦不脱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水性及清洁效率。产品的清洗和包装均在超净车间完成。无尘布可选封边一般有:冷裁,激光封边,超声波封边。超细纤维无尘布一般用激光、超声波完美封边;无尘布、无尘擦拭布、超细纤维无尘布、超细纤维擦拭布采用100%连续聚酯纤维双织布表面柔软,可用于擦拭敏感表面,产尘量低且摩擦不脱纤维,有良好的吸水性及清洁效率。特适用于无尘净化车间。无尘布、无尘擦拭布、超细纤维无尘布、超细纤维擦拭布的边缘是由最先进的切边机封边,擦拭后不会留下微粒和线头,除污能力强。

网友B:
纤维开包 -----  称重混合----- 梳理------铺网-----针刺-----烫平  以前做过

在常熟有很多很多狠便宜的设备可以买,但是稳定性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纤维开包 -----  称重混合----- 梳理------铺网-----针刺-----烫平  以前做过

在常熟有很多很多狠便宜的 ...

布上的字是用什么方法加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