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转速有异响

楼主(2013-04-15):
我用的是86的电机,前两天驱动器挂了,今天去买了一个,回来发现在低转速时电机有异响还有震动,转速高一点就没事,具体参数是这样的,2细分,400脉冲一转,控制器速度低于50就回发生,细分调高点又没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网友:
转速过低细分不够导致振动是正常现象,

网友:
参观一下

网友(2013-05-21):
    可增加减速机提高步进电机转速解决

网友:
细分上有问题,另外,高、低压的驱动器发出的噪音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2015-10-28):
原来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