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零件如何设计

楼主(2013-04-15):
主要是想知道什么样的零件时可以加工出来的,什么样的折弯折不出来,我设计了一个零件,领导说加工不来,谁能给讲一讲设计是注意哪些事项啊,求大神指点,是不是有什么角度限制,因为条件限制,没法去工厂实习一下。有谁能提供点学习的资料

网友A:
其实你去看一下折弯机的加工过程就明白了

你这个形状在折弯机上自我干涉

网友:
其实就是右数第二个角难以折出来。
看到这想请教一下熟悉折弯的大侠,就是两边折弯刀面跟板面的夹角能否不一样?如果能不一样就可以折。

网友B:
折弯最简单的规则就是在此最后一个折角做等分线,如果等分线与折边重叠加,基本折不出来。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厂家会采用焊接方式给拼出来。进时也会先折成大致差不多,然后用其它方法压出来或是敲出来。当然边太长敲不好。

网友:
能给个尺寸吗?您不会就拿这图去叫别人加工吧,试问这活谁能干??

网友(点评):
不给尺寸看外形也干不出来

网友:
可以折出来

网友:
通用折弯折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最简单的规则就是在此最后一个折角做等分线,如果等分线与折边重叠加,基本折不出来。但是如果一定要这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去看一下折弯机的加工过程就明白了

你这个形状在折弯机上自我干涉

好像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角度小 尺寸不够  这都是给折弯机让位的

网友:
干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弯最简单的规则就是在此最后一个折角做等分线,如果等分线与折边重叠加,基本折不出来。但是如果一定要这 ...

非常实用的折弯经验,强烈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折弯最简单的规则就是在此最后一个折角做等分线,如果等分线与折边重叠加,基本折不出来。但是如果一定要这 ...

请问最后一个折弯角是那一个,还有最后一个折弯角的等分线怎样话,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建议申请一个百度文库账号,搜索一下钣金加工,折弯等关键词,大把免费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后一个折弯角是那一个,还有最后一个折弯角的等分线怎样话,请多多指教!谢谢!

华为钣金作业指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后一个折弯角是那一个,还有最后一个折弯角的等分线怎样话,请多多指教!谢谢!

钣金工艺守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后一个折弯角是那一个,还有最后一个折弯角的等分线怎样话,请多多指教!谢谢!

AMADA资料

网友:
2.JPG可以折出来。1JPG要看尺寸。槽太窄估计够呛。

网友:
你是设计什么的?

网友:
折弯机的加工过程。。

网友:
用弯刀啊

网友:
主要还是多了解一些折弯机的一些性能。

网友:
可以做 但要有特殊的压弯莫

网友(2018-05-09):
其一,折弯做特殊上模可以折弯(但是就是浪费钱,也没人愿意干,除非你批量加工);其二,折弯线附近的孔容易拉边(设计的时候有计算公式);其三,折弯边距有干涉要加工艺孔(不影响强度直接保留,有影响折弯后焊接打磨平整);其四,设计时要考虑孔和板厚的关系(一般设计的时候薄板和厚板计算方法不一样,也可以按经验,设计好去现场问问下料人员)。4 `3 e) j3 L% v
最后多说一句,做设计,多去现场看看,你能学到很多东西。论坛里有人发过帖子,关于钣金折弯的,内容非常详细。做过钣金设计,干过钣金加工的都知道。是一篇好文章!你可以找找看,对你帮助很大。